[求助] 求设计一款LC低通滤波器,能在负载电阻变化范围较大的情况下Q值微变或不变

楼主(2014-10-09):
由于目前的负载阻值变化较大导致LC滤波器Q值变化较大无法使用,目前又只能用LC滤波
因此求教题目所希望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有没有?
阶数及截止频率无所谓,求一个设计思路及电路图

楼主:
求助在线等

网友:
用个固定的电阻作LC滤波器负载,再用buffer推真正的负载行不行,其实就是用buffer做隔离

楼主:
受到系统及应用的限制,只能做无源的。。。

网友:
用一个小电阻并联load,这样Q值主要由小电阻决定,怎么样?

网友:
具体一点吧,loaded Q本来就跟负载有关系...
做成多级低Q的滤波器级联?

由于目前的负载阻值变化较大导致LC滤波器Q值变化较大无法使用,目前又只能用LC滤波
因此求教题目所希望的设 ...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