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的时候,DUMY的几个引脚报错该如何处理,忽略吗?

楼主(2014-10-09):
RT

版图LVS的时候,DUMY的几个引脚MISS报错该如何处理,忽略吗,还是有什么方法告诉LVS这个是DUMY

去掉DUMY已经通过了

诚求教~~~

网友:
可以说的具体点儿吗?在保证正确的情况下,我一般在lvs文件里使用filter去掉这些dumy器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就是我包含DUMY进行LVS的时候,DUMY那些悬空的LVS会报错,我只能复制一份把DUMY删除以后,就通过了。现在版图不算大,我在想以后版图比较大的话这种方法就不太管用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DUMMY MOS手動添加到NETlist裡面。然後让DE改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 =.好吧,看来我要自己改图了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改电路图,增加Dumy;二,在做LVS时Filter Dumy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在LVS的时候Filter 掉Dummy,都怎么做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X·~~

同楼上问~~~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那LAYOUT中添加DUMMY最好在电路中也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ommand中会有一些开关语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LVS CommandFile中找到LVS FILTER UNUSED OPTION,加上AG;如果是用gui的方法的,在LVS Options中勾选AG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LVS CommandFile中找到LVS FILTER UNUSED OPTION,加上AG;如果是用gui的方法的,在LVS Options中勾选AG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获颇丰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客气,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7-05-26):
回复 网友C:

    有用,感谢!

网友:
在calibre软件run LVS时在setup选项下会存在LVS options选项,软后勾选,再然后左侧就会出现LVS options点击进入之后会存在gates选项,然后在最底下就会存在fiter选项,可以选择的很多,你可以随你电路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