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ADS中的S参数导入到Cadence中仿真

楼主(2014-10-09):
怎么把ADS中的S参数导入到Cadence中仿真,由于是自己做的电感,所以需要把s参数导入到cadence中仿真,求高人指导

网友A:
cadence 中有nport啊

网友:
data item里面nport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A:
cadence 中有nport啊

请问nport只需要设置端口数以及load*.snp文件就可以了吗?比如port为2,是一端接电路symbol的输出,监测nport另一端的输出吗?我目前这么接的,tran仿真,输入为方波,但是输出结果却为类似小幅波动的固定电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哥指导指导,万分感谢!!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