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版silvaco安装

楼主(2014-10-09):
win7下vm虚拟机安装ubuntu,然后安装silvaco。
最后设置环境变量,一直设置不成功。

——————————————————
建立环境变量

gedit /etc/csh.cshrc

在最后一行加入

set path = ( $path:q /eda/bin)   后面的目录就是silvaco解压后bin文件夹所在目录

setenv SFLM_SERVERS 刚才查看的vmnet8 ip地址。

————————————————

因为用的是ubuntu,对于这个SFLM_SERVERS服务传递一直设置不对。

求指导。

网友(2014-12-06):
服务开启了吗?SFLM_SERVERS可以通过sflm_access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