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增益的问题(交流响应与瞬态波形)

楼主(2014-10-09):
本人做的一个简单的运放,电源电压5V,在测试时,输入幅值为4mv频率为1kHz的交流信号,直流偏置500mV,输出信号如图所示。从交流响应图上可以看出,该运放放大倍数为573.6倍,但是从瞬态响应图上计算得到的放大倍数仅仅为466.5倍,随着输入交流信号幅值的减小,该放大倍数会接近573.6倍,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还请论坛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瞬态波形与交流响应

瞬态波形与交流响应

网友:
对于不同工作点dc gain不一致

网友:
你的输出曲线感觉都已经进入非线性区了,输入幅度减小,都在线性区 所以增益和仿真的一样的。

网友:
比较明显的输出摆幅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里说的线性区与非线性区指的是放大管的工作区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有点失真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线性就是你的管子已经不在正常的工作区域(饱和区)了
    或者说,你的输出范围达不到那么大。。

网友:
输出饱和失真。瞬态考虑到实际信号幅度,AC得到的只是正常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里仿真的是ac响应 得到的是ac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