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0):
采用PFET-NFET交叉耦合对设计的VCO,电路的偏置电流如何选择?

楼主:
本人初学VCO,要求设计24GVCO,用于PLL系统。求各位大神赐教,给予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低功耗的VCO,我的计算过程是偏置电流根据功耗,管子工作区域以及宽长比进行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那如何通过Barkhausen判据粗略估算管子的宽长比呢?

网友:
首先我也只是了解一点VCO设计流程。
  巴克豪森判据  有个阻抗公式,就是负阻等于电感和电容的并联阻抗, 其中实部为0可以算出VCO的最小电压增益,虚部为0 可以set 频率。
  计算宽长比跟你的功耗,电源电压,电流,管子工作区域,从而退出gm的大致范围,在根据模型算出w/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我现在已经推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