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画法举例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4-10-10):
最近准备用0.18工艺的做,但是不知道ESD画法或者注意事项,麻烦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工艺文档里应该有的吧,比如源漏端到栅的距离等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esd当中的那些孔怎么打上去啊?是什么孔,要一个一个画上去吗?

网友:
不用,你调个管子出来打散,然后就能得到一排孔了,接着不断C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打开LVS文件或者工艺文件里面应该有ESD期间应该注意的间距问题。以及布层问题

网友:
0.18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17-10-24):
按照design rule来就好了,有一点需注意:漏端的孔到上,下两边的间距要大于到gate的间距,这个间距一般要大于1.5倍

网友:
画好一个管子,然后其他就是复制出来。

网友(2018-01-31):
按照ESD RULE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