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出来参数提取后后仿真原理图只有VDD和GND引脚

楼主(2014-10-10):
LVS DRC 0警告 0错误(DRC中的金属层百分比不足除外),PEX有5个WARMING 出来参数提取后CALIBRE只有VDD和GND引脚?其余引脚均不见了

输入输出引脚是要重新自己加,还是说这个是版图或者提取参数时出了问题??

诚求教~~

网友:
1、一般是版图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查查版图pin打的对不对。
2、可以自己把pin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PIN是用PINS FROM LABELS选项,用的是SHAPE PIN。。然后改了PIN的输入输出,VDD GND是用OUTPUT AND INPUT 其他该输入的输入,该输出的输出,然后就提取参数,5个WARMING,刚好我是少了5个引脚~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9-21):
回复 网友B:

    我的PEX后仿真后一个引脚也米有,画版图时我没有画上引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楼主平时版图生成引脚不?我个人不爱生成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