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ll mask的metal option一般是做到第几层?

楼主(2014-10-10):
例如做到poly层,然后二十片wafer先拿两片做完全部层,再根据CP或FT结果决定做不做metal option,metal1到top metal都可以修改,

然后把剩下的wafer都做出来。请指点,谢谢!

网友:
改是都可以改,关键是mask cost,改的越少越好,如果是预留的准备做metal option
最好用高层的top metal,mask 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1-07-27):
请问用顶层做option的意思是把top层金属连接吗?还是用M1把金属线引到相关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