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中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无效

楼主(2014-10-10):
大家好:

我现在使用ICC做CTS的时候, clock tree 会去balance RAM的CLK pin,   所以时钟树做出来之后, 有点长, 设置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RAM/CLK, 希望这样可以使得时钟树短些,
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可以得到这个想要的结果的,
但是, 后来, 脚本, sdc, 网表等都修改过了, 现在同样的设置, ICC看了, 也设置上了,  但是结果,clock tree 还会去balance RAM的CLK pin, 时钟树长度变长,

感接触ICC, 很多使用起来不熟悉, 我想请教下,  我是哪里的原因, 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知道的, 告诉我下

多谢!

网友:
RAM的不用管吧,应该去balance

网友:
设置float pin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RAM 里面还有一段clock latency    你可能需要设置float pin   去少长一些, 这样timing才可能好点

网友:
stop?  exclude吧, 或者float

网友:
恩 楼上都对啊。 LZ为什么能看到设置成stop pin变短了 , 求解

网友:
你把它设置为stop pin和不设置也没啥区别, 本来 RAM/CLK 就是一个stop pin。

网友:
楼主应该设一个正的flaot pin 树长才会变短,mem默认就是stop pin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后来看了下, stop_pin设置了之后, clock_tree 长度0.7, skew, 0.05,  如果不设置的话, clock_tree 长度0.95, skew: 0.285左右

感觉如果不设置的话, 还是去把mem内部的长度去balance了, mem端口上应该已经包含了内部这段长度了吧, 所以感觉还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根据你macro的timing model的

网友(2015-10-21):
有可能是你的ram上的clock pin定义有错?还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被设成stop pin的同时又变成了nonstop pin,这样需要balance的tree就会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