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如何设置子模块的精度

楼主(2014-10-10):
hsim仿真需要分模块设置精度,以下2种方式均为成功:1、hsim仿真文件中设置
   .param hsimspeed = 3
   .param hsimspeed = 0 subckt = vco

仿真精度全部被设置为0了

2. hsim仿真文件中设置
   .param hsimspeed = 3
   网标中
   .subckt vco 端口名
   + hsimspeed = 0
   管子参数
  .ends
仿真精度全部被设置为3,VCO精度设置未成功

请教如何设置模块的精度,谢谢

楼主(2015-01-22):
怎么没有人帮我呢
应该怎么设置模块精度呀

楼主:
.hsimpara subckt = cellname inst=instname hsimanalog = x hsimspeed=x

.hsimparam subckt=samp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dding “.param hsimanalog=2” statement into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of
samp.
.hsimparam subckt=samp inst=X1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ppending “hsimanalog=2” to the end of instance X1 within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samp.
.hsimparam inst=X1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ppending hsimanalog=2 to the end of top level instance X1.

楼主:
.hsimparam subckt=samp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dding “.param hsimanalog=2” statement into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of
samp.
.hsimparam subckt=samp inst=X1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ppending “hsimanalog=2” to the end of instance X1 within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samp.
.hsimparam inst=X1 hsimanalog=2
is equivalent to appending hsimanalog=2 to the end of top level instance X1.

网友(2017-05-03):
好像是需要先写局部子电路的设置,然后再写全局设置才会生效

网友:
补充一下,好像得用.hsimparam来设置

网友(2019-05-24):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9-24):
I use hsim sim , but  bandgap  vbg=2.5v
but hspice sim  1.1v
why whole chip sim bandgap fail  ?

use .hsimparmter  hsimanalo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