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A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0):
各路大神,菜鸟跪求啊!问题1:最近在搞PCIE的普通的DMA传输,用的是Altera的V带GX系列,在Qsys下调用PCIE Hard IP时,在参数设置的最下面有一个Avalon MM到PCIE的地址转换设置,我现在使用的是2pages+2GByte+31bits.此时FPGA返回给PC的TLP包中的地址只能达到2G宽度,大于2G是,高位直接取0,导致返回给PC的地址和PC分配的内存地址对应不上,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PC端的驱动中做地址映射之类的(比如把4G的地址映射到2G范围内)可以吗?
问题2:实现链式DMA的话,直接调用SG_DMA控制其,然后配置它的寄存器就可以吗?寄存器应该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