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女子感激不尽。。LabVIEW出错

楼主(2014-10-10):
做的是上位机控制程序,总出现下面错误:
出现错误的地方时每当点击读下板压力和开始测压按钮时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读下板压力的程序如下图:
开始测压的程序如下图: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请检查读取压力的设备连接或初始化方面的原因。

网友(2015-01-09):
没有打开串口

网友:
一般是串口号不对,你用的串口不一定是com3

网友:
去网上搜下小草手把手教你仪器控制有讲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