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0):
最近在研究把cdl网表Streanin到Virtuoso中生成Schematic,按照Man试了试,出现了下面的Error,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不胜感激!
cdl内容: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AAA
* Top Cell Name: preamp2_v2
* View Name: schematic
* Netlisted on: Aug 25 14:15:07 2014
************************************************************************

*.BIPOLAR
*.RESI = 2
*.RESVAL
*.CAPVAL
*.DIOAREA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
* Library Name: AAA
* Cell Name: preamp2_v2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preamp2_v2 EN_G IB_5U avdd avss inn inp outn outp
*.PININFO EN_G:I avdd:I avss:I inn:I inp:I outn:O outp:O IB_5U:B
MM6 IB_5U EN_G avss avss n33 W=5u L=500n M=1
MM5 avss IB_5U avss avss n33 W=6u L=6u M=10
MM4 avss IB_5U avss avss n33 W=8u L=8u M=9
MM3 IB_5U IB_5U avss avss n33 W=8u L=4u M=1
MM2 net35 IB_5U avss avss n33 W=8u L=4u M=14
MM1 outp inn net35 avss n33 W=5u L=500n M=8
MM0 outn inp net35 avss n33 W=5u L=500n M=8
.ENDS

device-map File如下:
devMap  :=      nfet n33
propMatch       :=      w width l length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nch

出现的ERROR如下:
ERROR: Invalid value(s) of LC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办法为,你找一个简单电路,或者自己做一个简单电路出来!cdl out出来 ,查看一下cdl_out的 netlist 格式与你自己的有何差别!试试看能否导入!如果不行~再看看你的pdk 里边的model 对了吗?这种多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面给出的netlist就是Schematic cdl out出来的netlist。

网友(2014-11-13):
和你问题类似,不知道怎么社CDF 参数。。。。有消息回头和搂主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有任何进展我也会随时更新。

网友:
CDL IN 的报错不靠谱的。你这个是IC5141,还是IC61 ?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5141,谢谢!

网友:
你必须在你的reference library 中有一个器件是叫n33 有吗?
propMatch 中,最好删掉.,.感觉你写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ference library中是有n33的,看导出的cdl就知道了;
propMatch中是抄自一份文档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CDL netlist 是完整的吗?
如果netlist 中还有别的类型的nfet,这么写不行。
propMatch 写成 w w l l 吧
或者删掉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cdl netlist是完整的。
我会试试看删除的办法,有后续结果我会及时更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