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0-10):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也在做一些后端sta的工作,一下问题向前辈们请教:1. 我认为,STA的目的是排除亚稳态的发生。 如果timing check都过的话,那这条path亚稳态就不会发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2.如果认同1, 那我在设计中,看到的PT分析过timing path都是同步的,那对于跨时钟path(CDC),STA不去做timing check, 我们如何来保证这类path不进入亚稳态?
3.在设计中,我们需要设constraint,比如case value, muiti cycel, 这些约束的设置是如何得到,和前端工程师?

谢谢了

网友:
1. 亚稳态问题由设计者保证,STA不检查;
3. case value, muiti cycle 应该是前端工程师给出

网友:
   case,multicycle等等这些必要的约束前端肯定要给,不可能让后端去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