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何数据无法写入到帧中去?

楼主(2014-10-10):
task fabric_monitor::receive ();
    byte  unsigned data_q[$]    ;
    byte  unsigned data_array[$];
    logic [7:0]    data    ;
    logic          sop  = 1;
    logic          eop  = 0;
    int            datasize;
//    fabric_frame   frm;
    while((sop == 1)||(eop == 1))begin
        @this.m_itf.cb;
        sop  = this.m_itf.sop ;
        data = this.m_itf.data;
        eop  = this.m_itf.eop ;
    end
    while ((sop == 0)&&(eop == 0))begin
        @this.m_itf.cb;
        sop  = this.m_itf.sop ;
        data = this.m_itf.data;
        eop  = this.m_itf.eop ;
//        $display("data = %d", data);
        data_q.push_back (data);
    end
    datasize   = data_q.size ();
    $display ("datasize=%d",datasize);
    for (int i = 0; i < datasize; i++)begin
        data_array[i] = data_q[i];
        $display("data_array[%d]=%d", i,data_array[i]);
    end
    this.frm.payload = new[datasize - 8];
    this.frm.unpack_bytes(data_array);
    $display("payload.size=%d",this.frm.payload.size);
    $display("frm.payload[%d]=%d",4,frm.payload[4]);
    $display("frm.uid.frame_id=%d",frm.uid.frame_id);
    this.put_port.put (this.frm);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代码哪里出了问题,能够从interface中读出数据,但是无法写入到frm中,unpack_bytes的代码如下:[code]    virtual function void unpack_bytes (byte unsigned packet [$]);
        this.uid.sport   [ 7: 0] = packet[0];
        this.uid.sport   [15: 8] = packet[1];
        this.uid.dport   [ 7: 0] = packet[2];
        this.uid.dport   [15: 8] = packet[3];
        this.uid.frame_id[ 7: 0] = packet[4];
        this.uid.frame_id[15: 8] = packet[5];
        this.uid.frame_id[23:16] = packet[6];
        this.uid.frame_id[31:24] = packet[7];
        for(int i = 0; i < this.length; i++)begin
            this.payload [i] = packet [i+8];
        end
    endfunction

ps,写回到payload中的数据都是0

网友:
for(int i = 0; i < this.length; i++)begin

我猜length的值为0,所以根本没有赋值过。

另外UVM中自己带了unpack_bytes功能,为什么要自己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没有对length进行赋值,重新写unpack_bytes是因为我导师让我override这个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