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阈值电压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4-10-10):
请问大神,场效应管阈值电压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成反比?为什么温度(T)升高会使阈值电压(Vth)下降?

期待您的答复。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看阈值电压的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上都有答案

楼主:
找打原因了,因为温度升高会增加少字的数量,所以不需要更大的电压来形成沟道;

网友:
半导体本征激发随温度升高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