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cadence ADE下的快捷键,自动给symbol端口打上labels

楼主(2014-10-10):
我记得以前用IC610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个非常方便的快捷键,原理图中,选中某一个symbol后,好像是空格键,然后symbol的四周就自动都打上和端口名称一样的labels了。
最近用又找不到这个快捷键具体是什么?真的很节省工作量,有哪位大哥大姐知道吗?

网友:
我这里IC615,还是选中cell之后按空格键,自动打上和pin名字一样的线名。

网友:
我的ic615,没有发现你们所说的功能。

楼主:
谢谢了,我就记得是这样,估计是我的快捷键和linux的快捷键有冲突了。

网友(2016-05-03):
请问,有没有自动打SYMBOL的那段线,不要label的快捷键呢?我想写skill代码,先把wire还有label都打上,再识别符合条件的label,将其删除,但是在识别指定label的过程中,代码遇到问题,我想问一下,如何可以像查看mos的cdf特性一样,查看一个label的特性,然后再写相应的skill??

网友(2020-04-05):
可以用skill实现

网友:
电路图工具的功能,选中instance,按空格键.
和ADE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A(2020-09-10):
直接去cadence官网 里面有一个小脚本,按着教程加载就好了
CCSCreatPinsForinstpins.il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cadence官网 里面有一个小脚本,按着教程加载就好了
CCSCreatPinsForinstpins.il ...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2022-10-11):
ic617选中instance,之后space空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