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查看GDSII层次定义?

楼主(2014-10-10):
rt,想看下milkyway的层次定义和GDSII的层次定义是否一样,请问该怎么看?tf文件里可以看到milkway的层次定义,但是gdsii的层次该怎么看呢?

楼主:
求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用看gds的软件打开就可以看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ic514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