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夹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11):
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夹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最佳答案

网友:
在高速电路中很常见,输入会有AC Cap,就要这个电阻提供DC电平,减小输入阻抗等。如果没有AC cap,可以防止输入悬空低输入对的影响。低频电路中可以检测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用于共模反馈等。你的电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防止输入悬空时对输入对的影响。

网友:
Vi+──┨┠───███──┬──███───┨┠──Vi-
                             │
                           VCM
大概是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AC Cap,这个电阻提供DC电平, 电阻中间就是DC电平链接的地方

楼主:
在高速电路中很常见,输入会有AC Cap,就要这个电阻提供DC电平,减小输入阻抗等。如果没有AC cap,可以防止 ...
引用 网友B:

左边输入应该是一个固定电平,右边应该是一个充电电容的电压;

楼主:
没有电容啊

楼主:
可以防止输入悬空时对输入对的影响。
引用 网友B:

悬空时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较器前后级是啥?

网友:
比较器输入端是直接接到外部还是还有其他级?

楼主:
比较器输入端是直接接到外部还是还有其他级?
引用 网友E:

其中一个输入端是接到外部的~~~~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比较器前后级是啥?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输出端有一个到地的电容,输入端没接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外部可能接个大电容,隔直。

网友B:
最好能画个图。图上有电容,怎么又说没有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外部可能接个大电容,隔直。
引用 网友E:

外部电容不是隔直 是外部的电容被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输入端外部可能有个大电容。

    这种形式

    可以保证vin+和vin-的直流偏置点一样。这个电容就是隔直电容。

楼主:
最好能画个图。图上有电容,怎么又说没有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请问信号从哪里进,从哪里出?

网友:
这怎么叫“夹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谢谢,请问信号从哪里进,从哪里出?
引用 网友B:

正端外接一个电容,充放电,出就在比较器输出,检测高低电平。猜测是在一个状态下,需要保持输出为高,也就是让+
保持高于-端,所以加了一个NMOS的开关。

网友:
   这个不叫“夹一个电容”吧?左侧的几个管子是什么接法?应该有一个电流过这几个电阻,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送到比较器反相端吧。

网友:
,
是这个样子吗?我红色画的MOS管gate什么控制的,W/L多少?电阻大约什么阻止?我感觉这里应该还有其他电路。

楼主:
这个不叫“夹一个电容”吧?左侧的几个管子是什么接法?应该有一个电流过这几个电阻,采样电阻上的 ...
引用 网友F:

左侧一个开关,两个串一起的是偏置管和使能管

楼主:
gate接在另一个比较器的输出,8/20,左侧一串电阻大概是2k,2k,120ohm.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些比较器接法一样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些比较器接法一样吗?
引用 网友B:

结构一样的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器输出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比较器输出端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这电路干什么的

网友:
电路应该用来检测什么信号的吧,以前做的超声检测电路就这样做过。加电阻的目的是只有当‘正’端大于‘负’端一定值,在这里就要求正端信号满足一定的幅度要求,比较器才发生反转,把信号积分在输出电容上,积累一定值后就可以认为检测到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办法分析了,看你的原图,明显正端还连接了某电阻的,应该还有其他的连接,你都没有分析,这个。。。。。。。。。。。比较的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难说,抑制过冲?

楼主:
那个电阻就是ESD的电阻啊,外边就是外接电容的一个P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