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GDS时,为什么要对版图进行merge

楼主(2014-10-11):
各位大侠:在导出gds数据是。为什么要进行merge

网友:
没有要求必须。可能是不同公司的风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DUMMY的

楼主:
加 dummy,具体指什么

网友:
小的可以,大的就比较大数据,一般不会做这个打散再merge

网友:
加matel po od dummy的保证density ,最后mer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主

网友:
没有说一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