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板上验证:SDK 结果与 CHIPESCOPE 结果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4-10-11):
近日跑了一个程序,前仿过了。当把bit文件烧到板子上的时候,使用chipescope工具跑出来的结果与前仿modelsim仿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使用SDK跑出来的结果却很不稳定,跑了20多遍,出现了好几种情况。结果示意如下:
仿真工具   modelsim  chipescope  SDK
仿真结果      0                 0           0
仿真结果      1                 1           2
仿真结果      1                 1           2
仿真结果      3                 3           3
仿真结果      4                 4           4

我程序里面有用到同步不同频率的两个时钟,chipescope  SDK仿真结果不一样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敬请各位大神指点!!!!!拜谢!!!

网友:
朋友什么叫同步不同频率的两个时钟?

楼主:
啊!我找到问题了,我用的片子是zedboard。两个时钟是由PS引出来的系统时钟,而由PS引出来的时钟是异步的。我之前以为PS出来的时钟是同步的,只是这两个时钟的周期不一样而已。如果以后有朋友遇到与我一样的问题,一定要以我为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