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的JTAG配置方式和PROM配置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大家好,最近刚接触FPGA不久 现在手上有一块xilinx SP3E开发板,简单的设计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 通过JTAG下载方式 直接下到FPGA里 板子可以运行 因为想实现断电后重启板子自动工作,所以想把设计文件下载到XCF04S的PROM中,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用户指南上的要求,生成了.mcs的配置文件,  ,然后对PROM进行配置,也说成功了

M0~M2的跳槽也全部链接,即M0M1M2=000,FPGA进行主串模式。可是断电之后 重启 FPGA并没有从PROM中自动加载程序,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多指教哈 这问题纠结小弟两天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没有你的原理图,你可以查查FPGA加载XCF04S程序时用的那几个信号线是怎么连接的,是不是串行模式的连接。下载成功只能说菊花链配置没问题,加载程序用的是另外几个信号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一块买来的开发板,具体的原理图的连接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配套的用户指南,FPGA从外部PROM读取数据时,其M0~M2跳槽都是连接的,我在板子上也是按这个操作做的,可是,FPGA还是不能从PROM中加载程序。impact的配置流程应该没问题,全部按照说明说来的!还有其他原因吗?会不会PROM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5-03-16):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求解决方法,别沉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