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电阻建模使用的bsource模型是什么?

楼主(2014-10-11):
请问tsmc电阻建模使用的bsource模型是什么(如下)?在模型文件中好像找不到对bsource的定义。谢谢

R1 (n1 n2) bsource r=rsh * (l / (w - dw)) * (1 + vc1 * abs(v(n1,n2)) + vc2 * v(n1,n2)
+ * v(n1,n2)) * tfac

网友A:
bsource is defined by spectre, not in the model file.
Type spectre -h bsource in the terminal for details.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A:
bsource is defined by spectre, not in the model file.
Type spectre -h bsource in the terminal for de ...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