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_operating_options

楼主(2014-10-11):
icc mcmm的flow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ax_library $OPCOND_1_LIB -max $OPCOND_1

和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 $ssm40_condition的两种设置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mcmm 就不要写-max,-min,    选后者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回复,set_operating_condition -library ssm40 $ssm40_condition --analaysis_mode on_chip_variation 写全了是这样,对吧?user guide没有看明白,一直云里雾里的。 第一种写法是icc 2011版本的推荐command ,估计是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