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与Modelsim联调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直接双击后出现如下窗口:按照网上教程,选择NO
弹出的不是仿真窗口,而是如下窗口:
由于已经破解,选择第二项后,以下窗口出现不到一秒钟就消失了!
应该是已经破解了,因为直接点击快捷图标可以打开:
各项参数也已经配置,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
哪里能找到 linux SE  linux64  呢?

网友(2015-08-22):
你是不是没有编译xilinx仿真库啊?那个提示里面提到很多可能引起的问题,环境变量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你看看你的modelsim.ini文件里面映射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