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你们是怎么用ICC加end filler的?

楼主(2014-10-11):
我用这个命令:
add_end_cap -mode bottom_left -respect_blockage -respect_keepout -lib_cell ENDCAP
结果总是把end filler加到macro的keepout区域里面,该怎么弄?

多余的end filler

多余的end filler

网友:
啥版本icc 不会吧, -respect_keepout 一般会遵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是2013.03 -SP4

网友:
你这个keepout margin是hard类型么, 换blockage看看

网友:
soft领域外 加hard blo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