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ocv分析时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4-10-11):
最近在用ocv模式做数字后端,我设置的ocv命令如下: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TYPICAL -min TYPICAL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5看命令里关于derate的定义是setup和hold分析都用到的,但是从icc导出的qor文件里,setup分析用到了derate,hold分析没有看到用derate:setup:

hold:
是不是工具没有用derate分析hold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看是不是这样?

Hold的时候 data path 要计算乐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hold

   是不是也需要加early 的derate option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很簡單啊。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5的意思就是給需要延后(late)的*1.05,那么计算setup的情况下,想要取悲观的情况,就是data path *1.05,clock path不乘(需要乘的话,定义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 ;而在计算hold的情况下,想要取悲观情况就是就是clock path *1.05(ideal clock不起作用),data path不乘(需要乘的话定义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你的clock是ideal ,所以计算hold没有体现出来。如果cts后,你再看发现clock network clock(propageted )那栏会乘的。
建议你man set_timing_derate的定义。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做完cts之后再report_timing ,确实发现hold分析里用derate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LZ  ,你这么设OCV有什么讲究吗。OCV就是悲观处理的手段,可以clockpath derate,datapath derate ,或者俩个combine。LZ把min max 都定义为typical的,再来derate ,感觉真是OCV设置种类繁多啊。小白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对ocv的理解是这样的:   ocv分析时,一般需用两个库如FAST库和LESS_FAST库做,但是很多时候foundry不会给这么多的库,如可能只给FAST库,这个时候如果想做ocv,可以只用一个FAST库,然后定义一个derate来模拟LESS_FAST库。设置好derate后,工具会自动用这个derate分析时序:setup时会用less fast分析launch path,用fast分析capture path;hold会用fast 分析launch path,用less_fast分析capture path。以上仅是我的理解,如有问题请批评指教,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看见sdu就很亲切。

网友:
回复 网友C:

    sdu=山東大學。你也是?大學時起的,一直沿用至今,懷念山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凡我在处,便是山大。学长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是的。计算hold时候,datapath选速度较快的,clockpath选速度较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一个就够了,同时加early和late的话估计会更悲观吧。而且用max库的时候是不能加late的,用min库是不能加early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