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与 arm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11):
arm 的12为地址线和16为数据线直接与fpga相连,arm的ngcs2 、nOE、nWE、nWAIT也与fpga连接。现在不知道arm怎么样向FPGA写数据。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如图示。

网友:
去看你ARM的芯片文档啊,看你用的是他的什么总线还是什么模块,然后就是怎么操作了

网友:
不带OS的简单,带OS最好有现成驱动,要不还得自己搞更麻烦点,不过学的东西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arm不了解,用的型号是S3c2440a,网上说用FPGA内的BRAM做一个双口ram

网友:
FPGA做什么接口跟你ARM接口出来的写时序有关,所以你还是去得看你ARM芯片你连着的总线和接口的时序。然后弄清楚怎么用C语言操作这个总线和模块

网友:
注意跨时钟域处理

网友:
看你ARM的地址空间的分配啊,ARM向对应的地址空间写数的时候,对应ngcs和nwe都会拉低,然后你懂的……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CS、WE、OE、ADDR、DATA,这5种信号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ARM把FPGA当作Sram,这五个信号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