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4.04安装cadence IC610时安装installscape报错,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4-10-11):
小弟在ubuntu14.04上安装 cadence IC610时,按照网上各位大大的教程一步一步走,刚到安装installsacpe的时候就走不动了,出现下面的问题,网上找到一个说可能是java或者wine的问题,不过后来我又把这两个都装了一遍还是一样一样的,小弟就彻底崩溃了,求助top上的各位大神们。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linux太新了吧,换centos 5或者6应该ok
ic616有了吧,不要用那么老的610了。

网友:
那就装这个lib啊, ubuntu和debian的repository都有这个lib啊, 用包管理器装啊...
apt-get install libxp6

Arch的路过, 今天刚刚升级到了最新的内核 3.16.3, 找不到动态库关Linux 版本什么事...

网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你没有 安装libstdc++2.10-glibc2.2库 弹不出来安装界面  (官网得这个库下架了  )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64位系统的影响(这个是自己猜测 你先下载这个库试试 libstdc++2.10-glibc2.2_2.95.4-11woody1_i386.tar (141 KB , 下载次数: 73 )

网友(2015-04-25):
sudo apt-get install XXX:i386

XXX----what you missed that indicated by system, such as libxp:i386 , libxt:i386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有libstdc++2.10-glibc2.2 amd64位的软件包吗?或者推荐一个能下载这个软件包的网址也可以。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网友(2015-06-17):
楼上正确!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p6:i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