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方波是交流电么?

楼主(2014-10-11):
一直以为是直流电啊,如2v, 0v, 2v, 0v:)
可是今天看到有人说方波是 2v,-2v, 2v, -2v,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
没改变方向就是直流,改变方向了就是交流

网友:
说法不一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3v -3v 不是改变方向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3v是正方向,-3v是反方向,改变了电流方向,所以说它是交流电,但它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的波形是方波;   如果是0v,2v,0v,2v,虽然电压大小改变了,但是它总的电流方向还是正方向的,所以说它是直流电,但它也还是方波;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不要钻到死胡同了

网友:
是交流啊

网友(2014-11-29):
交流電.
+3, -3,+3,-3 可以視為 6,0,6,0

网友:
只要是電壓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就是交流電

网友:
如果是High Low的变化呢。高低电平随时间变化不一定就是交流电,也有可能是DC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