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参数把版图M并联管重复提取了该如何对PEX文件修改

楼主(2014-10-11):
发现版图提取FINGER个数都按照M并联,比如一个FINGER为5 W=10 L=2  的MOS,提取出来以后W写着是2,L=2,而FINGER还是5,而且同时它把FINGER拆成了5个MOS,这就导致了整个W变多了很多倍。。。
PEX提取参数把版图M并联管重复提取了该如何对PEX文件修改?
还是只能手动一个一个管子改过来

诚求教~~

网友:
自己写scri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能否提供一点资料或者链接,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想知道需要改那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脚本我自己网上去找学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或许你应该去看一下cellmap文件,就是pex抽取最后跳出的窗口,让你选择cellmap的位置。工艺厂商会提供这个文件。你去看一下提供的cellmap文件里,MOS有没有定义M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
这个我找了下工艺文件,没找到CELLMAP(库文件挺老的,上头也没想过更新,我实习生也不好提这个要求= =。。。。),倒是在目录下找到一个,那个应该是自己对应的。。

如果这个要自己把FINGERS数固定为1,在CELLMAP写语句该如何写,是不是在什么位置加一句”FINGERS=1“就可以了?

网友(2015-02-09):
解决了吗,我貌似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7-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希望大神给出详细点的解答啊

网友(2016-05-26):
楼主解决了吗?我在Reset Properties设置了 fingers=1不管用,在map文件中添加 nil fingers 1 nil m 1也没用,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感激不尽

网友(2016-09-04):
回复 网友C: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没?

网友:
提CALIBRE VIEW有些PDK确实会这样,可以偿试提SPECTRE VIEW,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还没有解决,你呢?

网友(2017-04-16):
回复 网友C:

    写个脚本,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