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AR 开关功耗

楼主(2014-10-11):
如图所示,其中Vref=2Vcm,由1转换到2的开关功耗求出是-0.5Vref^2*C,开关转换不消耗能量反而产生能量,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首先电流从电压源流入流出我们成为得到或者消耗能量,有一个公式专门计算能量
E=-Vref*C[(Vtop(t2)-Vtop(t1))-(Vbottom(t2)-Vbottom(t1))],其中t1和t2为转换前后时刻
1、看上半部分,与比较器相连的电容极板为上极板,从t1到t2电容上极板电压增加0.5Vcm,那么能量为
   E1= -Vcm*2C*[0.5Vcm - Vcm] - Vref*2C[0.5*Vcm-0] = -C^Vcm^2
2、下半部分,从t1到t2时刻,电容上极板电压减少0.5Vcm
  E2= -Vcm*2C*[-0.5Vcm - (Vcm - 2Vcm)] = -C*Vcm^2
得到总能量为 -2C*Vcm^2,说明并没有消耗能量反而电压源吸收了能量。
我觉得可以从感觉上理解,上半部分,上极板电压抬高了,那么2C中的电荷会释放出来给C和C,下半部分,电容本来接到Vref,现在接到Vcm,相当于放电了,Vcm并没有给电容充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根据电容储存的能量来算,把t2时刻和t1时刻所储存的能量算出来,二者相减就知道了。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高手们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按照能量公式也算出了负的能量,相当于给电压源充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t1到t2是一个电荷转移的过程,能量的产生正是源于电荷的转移,所以出现了给电压源充电的现象,而从t2到t1的过程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所以说出现负的能量是正常的。请高手指导!

网友(2017-09-21):
谢谢谢谢,找了很久,真是多谢。(因为不会算被师哥嘲笑,还不告诉我,很心酸)

网友(2017-10-26):
我的心好赛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流从电压源流入流出我们成为得到或者消耗能量,有一个公式专门计算能量
E=-Vref*C[(Vtop(t2)-Vtop(t1 ...

请问t2时刻电容上极板电压减少0.5Vcm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