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269页问题。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10-11):
LSQ_)%]NXCEZOQW$JK5Y{]S.jpg            (a)

            (b)

            (c)

问题 :
1.(a)图中的输出电流为什么是gm*delta V?

2.(b)图中划线部分怎么理解?LZ不理解为什么上下两个电流反向变化。一个增大一个就要减小。

3.(c)图中为什么输入输出不线性变化。课本没说明。

网友:
没说不变啊?只是说变化不是相同的倍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懂你的问题,哪里说了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没弄清楚。是不线性变化。但是书上没说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五管放大器和外面的电容CL看做一个整体,那么你现在的得到了一个电压积分器((gm/C) *(1/s)):输出电压等于差分输入电压的积分,比例系数为GM/C(也即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

    然后这样一个积分器被结成了负反馈结构,。。推导一下他的传递函数,你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但单极点系统,单极点系统的阶跃响应就是那种指数上升的啊。

   建议你以后把 运放处理成 “单位增益带宽/s”  就是一个积分器,从信号与系统的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最左边的小信号电流画反了,左边支路往下流,右边支路往上流; 左边往下流的电流又被复制到了右边,于是两股电流合在一起流出运放。

   两股电流,每一股都是0.5gm*deltaV,合在一起流出,自然就是gm*deltaV, 至于为什么是0.5gm*deltaV,这个你要是不明白,就去重新看看差分对的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2,是最基本的差分对的特性,建议你重现学习一下差分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对输入VIN1,VIN2。差模信号分别是(VIN1-VIN2)/2,(VIN2-VIN1)/2.这里deltaV只是表示delat VIN1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eltaV = VIN1 -VIN2;

    你是学生?刚开始学模拟电路? 这些基本的问题,最好请教你的老师,他们能给你最直接,直观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这个真没哪本书上说过这回事。delat是表示表示一个变量的变化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是到地的,能不能看作是电容积分器呀?

网友:
回答问题a,Vin的一个阶跃导致左边支路电流增大了(gm delatV)/2 ,由于电流镜的作用流过M4的电流也将增加(gm delatV)/2 ,但是尾电流ISS是恒定的,刚刚说了左边M1的电流增加了(gm delatV)/2,那么流过M2的电流必定要减少(gm delatV)/2。这个时候对于M4和M2之间的这个节点考虑KCL方程,从上面(M4)流进来的电流增加了(gm delatV)/2,流进从下面(M2)的电流减少了(gm  delatV)/2,那么你告诉我对这个节点来说电流跑哪了?必然两个(gm delatV)/2都从这个节点向右流出去了,也就是成为了输出电流。

网友:
问题a、b都可以用上面这个帖子说明,问题c中输入输出当然不是线性变化的,这正是转换速率(SR)的由来,研究SR说明的就是输出并不能够线性的随输入变化,而是输出对输入的响应由延迟以及信号变形

网友:
嗯,小信号变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差分对正负输入端压差大于平衡Vod的根号2倍就处于恒定电流slew了。左支电流变大镜像给右支PMOS,你画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将电路图画成运算放大器那个三角形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那你说这里的delta v是差分对管两边的电压差吗?即delta v=vin1-vin2?上面有一位同学说是的。但我认为应该是vin1的变化量。能不能加个qq,学习下。q1181  0773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不涉及slew;输出电压随输入阶跃是指数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续努力,加油;

    1. 假设尾电流源足够,你可以思考一下,输出电压的斜率,运放增益带宽积和阶跃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2. 假设尾电流源不足够,产生压摆率(slew rate)的问题,有是怎样的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搞错了吧,你确定这里有SR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用来说明SR产生的原因的。对于大的阶跃输入,会有一个转换时期,输出不成指数而成线性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SR的问题,拉扎维的这一节不就是一直在讨论SR的问题吗?难道我们看的不是一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slew rate的定义,是阶跃电压较大的时候,输出电流饱和时候的事情啊;

    deltaV较小时,输出时指数变化,这时候没有slew的问题吧

    deltaV较大时,输出先是线性变化,电压斜率(slew rate = Iss/C ),这个时候才是slew rate吧;一段时间后,然后又回到指数变化。

    我印象中 deltaV较小的时候,不叫SR啊

    楼主 贴的图 输出电流是gm*deltaV,而非Iss,所以我说他这这个部分的问题与SR 无关

    (sorry,图中最后一句话,是在谈SR,没看仔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你贴出来的这部分,没有谈deltaV的大小啊,输出电流是deltaV*gm, 并非饱和Iss;所以,我才说你的问题,不涉及SR。

    sorry,我看错了,最后一句话谈的是SR;额,好久没看书,果然生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学生吗?这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楼主问的问题只是SR这一节中非常小的一个开胃小菜,拉扎维是先谈小的delta V叙述一个输出电流变化的原理,再紧接着说大delta V的情况下的SR,不过这都是为了讨论SR做准备的内容

网友(2017-12-30):
最基本的差分对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