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时power rail有几根异常

楼主(2014-10-11):
本人菜鸟一枚,做完AP,M8,M7,M6层的power strap后,插std filler,再preroute std生成rail,M2(rail 位于该层)有几条VDD比较异常,见下图,请教大牛们,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M2层rail

M2层rail

网友:
fill empty rows会做这样的事,看下出问题的地方有没有会导致这个option生效的地方吧
我也是新人,几条VDD可以手动吧,不过看着感觉你的孔也歪掉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少量的用手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贴仅作者可见

网友:
这个有必要设置作者可见嘛。。。
这个是因为pin 的metal layer 和power 的power rail 的metal 冲突了,所以拉不到边上,能拉到边上的是因为没有冲突

楼主:
已手动改回,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