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工具启动错误

楼主(2014-10-12):
今天启动一个formal工具,报出下面的错误:
Connect to the server(localhost.localdomain:7777), connection refused!

然后就退出了。

这个localhost.localdomain:7777是什么东西?需要怎么设置才行呢?

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license的指向吧

网友:
应该是license的指向吧

还跟hostname有关

网友:
检查 host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