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multipart path 的问题

楼主(2014-10-12):
如题, 当我在使用create multipart path 这个命令绘制guard ring 的时候   每次重新打开cadence的时候 都要重新load 一下.il 文件,  请问大神们怎么设置能让他每次启动ICFB的时候能自动加载????

楼主:
有没有人啊  大哥们~~

网友:
把那个il文件放在你打开icfb的那个根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在创建时的选框下可以保存到所在库的.tf中,可以试试。

网友:
都是用laker,不知道cadence的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