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pins get_ports在DC啥区别啊

楼主(2014-10-12):
新手不懂

网友:
ports是一级端口, pins是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级端口啥意思?库里面的??

网友:
你把它们换过来用一下就知道了,互相矛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orts是你顶层设计的输入、输出端口;pins是你子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2016-05-19):
我想问一下  在进行时钟约束时该如何用get pins 来描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