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做tran仿真时曲线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4-10-12):
Cadence Spectre做tran仿真时曲线显示不完整,设置的是0~200ms的瞬态分析,曲线只显示0~20ms的,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同样遇到过,而且有时候又是好的。你把波形显示工具换成wavescan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重新加载结果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解决仿真PSF文件过大,wavescan不能打开完整波形:
修改.cdsinit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同时修改:~/.cshrc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楼主(2014-11-11):
回复 网友B:

    谢谢VictorOoO

网友:
波形数据太大,建议切换波形查看工具 ,我用的spice explore感觉挺好用的,可以使试试看

网友(2018-08-16):
您好,修改文件的地址在哪里,还有wavescan在哪个窗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