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scode中共栅管的vdsat取值

楼主(2014-10-12):
cascode共源级的MOS的L取大些,是为了增大ro,vdsat取的大些是为了增加gm;共栅管的L取的小些,是为了减小寄生电容,那么其vdsat取值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请大侠帮忙看下,还有我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casecode共源级的MOS的L取大些,除了增大Ro,也可以提高matching;Vdsat取大些,是为了减小gm从而减小噪声(假设I一定的情况下)。共栅管Vdsat取小些,为了增加输出摆幅。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觉得共栅管的vdsat的减小也可以增大gm*ro,当然也可以增大输出摆幅。今天看了别人的讲义,他说的是要增大vdsat,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看来是他说错了

网友(2025-02-25):
借楼提一个问题,共源共栅电流镜中,共源极的噪声 贡献 是大于 共源极噪声贡献的,这一点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