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用cadence skill语言做一个脚本把一个原理图中的一个参数设为1

楼主(2014-10-12):
请教谁会用CADENCE SKILL,能否给一个实例让我做个参照,我想用它来把原理图中的所有FINGERS改成1.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SKILL资料是找到,不过CADENCE函数和它的接口找不到~

请教大家~~

网友:
选中需要修改的器件,按一下q,查看属性,找到finger属性,修改一下,这个时候在你的ciw窗口中可以看到skill的操作,将这些代码复制到脚本中保存,然后写个循环,逐个的check,逐个的修改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去研究研究,如果有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随便写了下, 自己没跑过, 你试试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非常感谢~~这太有帮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虾真是对我帮助甚大,若是没有那例子,我估计要耗费5 6 倍的时间做这个。昨天把脚本调出来了,但是有几个函数还不是非常明白,不知大虾能否指点一二。

1、foreach这个函数循环是如何做的,比如您昨天写的INST INSTS是否可以这样理解,INST读取了INSTS以后,第二次循环的时候是INSTS直接就搜索第二个器件了吗,还是另外的机制,那样就有一个泛用性的问题。(感觉STARTFINDER里面数据讲不明= =。也可能是我不会查)
2、car(setof(x parms x~>name==fingers))这个函数中,两个X代表什么意思,SETOF是对比之后,若是T就返回NAME值,若是错误就返回NIL,是否是如此应用。而CAR我看STARTFINDER中说是返回第一个参数,这点我有些不明白。

大虾的原代码有几处小错误,第一处是FINGERS的宏定义(姑且就叫宏定义吧= =)拼写错误了。第二处是DBSET这个函数无法把FINGERS的VALUE设置为1,我最后直接=赋值结果就可以改了。第三处是FINGER_PARAM~>NAME用%L的格式才能PRINT,额也顺带问一下%L这个格式和%S有啥区别。第四个不含有FINGERS的器件返回的是NIL,无法直接赋值修改,所以我加了个IF的判定。

再次感谢~~~~!!

网友:
1. 应该INSTS是个数组,那INST相当于是个数组索引吧,第一个指到数组第一个值,第二次指到第二个值。
注:skill里的数组都是用 list表示的。
2.setof用于筛选过滤,具体不用x而用y代替是否可以我倒是没有试验过,parms位置一般是个list,而x就是对这个list的一个索引,x~>name==fingers这个是筛选条件,如果满足筛选条件就会返回这个值,到新的list里,如果不满足那就不会加入到新的list里。car用于返回一个list的一个值。
3.%L是list格式,%s是string格式。  而list和string格式的区别类似于C++中,数组和string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讲的好清楚~基本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要多读书啊! 呵呵,所有的信息都在手册里面. 这是我随手写的,花了不超过一分钟. 你说dbSet不工作? 在这里=也是相当于dbSet的,只不过我习惯一些老函数,比如=很多时候用setq 函数来写,写出来像lisp语言,因为SKILL最初的编码形式是照抄lisp人工智能语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大虾提点的是,我会去多看手册的,刚刚学SKILL,其他语言就学过C语言,所以有些地方领悟比较慢哈~~大虾说的手册不知道是不是那本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

那个DBSET,我是在它之前和之后加了PRINTF,结果没变,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写错了,我猜有可能是数据格式的问题,我下午再去调一下。

网友(2014-12-25):
最忌在学skill,就想找些例子来看。

请问怎么看virtuoso 自带的那些命令的skill 代码啊?

网友(2015-06-24):
回复 网友A:

    我刚试了下  CIW窗口怎么没有变化啊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B:

  借道请问一下,如果要改一个cell的lib_name 与cell_name用什么语法呢,好像setq不允许修改cell_Name 与lib_name

网友:
看了以后收获很多。感谢。

网友:
mark下,感觉以后用得到

网友:
感觉对Schematic中的对象操作有了点概念

网友:
手册 回去看看!

网友(2015-11-18):
虽然经常用,但是一份中之内就写出来的,确实是大牛。。。。

网友(2016-05-19):
如果我想改管子的宽度,如原  w值为1.2u   想缩成1.2u/2
old_width_value = width_param~>value
new_width_value = strcat(old_width_value "/2")
width_param~>value = new_width_value
这样写结果不对,不知道怎么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以了::
用sprintf(new_width_value "%s/2" old_width_value)

网友(2016-07-18):
cdfgDateNM0 = cdfGetInstCDF(instNM0)
                cdfNM0W=cdfgDateNM0~>"w"~>value
                printf("NM0 parameters setting!\n")
                cdfNM0W = "1u"
                instNM0~>"w" = cdfNM0W

这个是给NMOS管修改参数的一段程序,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这样写
                cdfNM0W = "1u"
                instNM0~>"w" = cdfNM0W
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2017-03-18):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2017-07-24):
这个很有用!

网友:
学习啦,看了一段时间的UG,迷迷糊糊的

网友(2018-01-10):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好,能否请教一下关于skill的问题

网友(2018-05-31):
很难得的中文资料~!!!赞赞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materials, very helpful.

网友(2018-07-02):
   我用了也没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楼主现在还是否找到原因了,谢谢啦

网友:
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2019-10-19):
刚好要,非常感谢

网友:
那位有skill教程啊,请求一下。谢谢:lol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随便写了下, 自己没跑过, 你试试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小弟新手,请问大佬可否花一分钟用SKILL写一个反相器的原理图作为学习资料,万分感谢!!!!刚开始学,自己弄花了两天弄得各种报错近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