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形压控振荡器(VCO)单元

楼主(2014-10-12):
各位大侠,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环形VCO单元,我搞不懂它的原理。恳请大侠们赐教,越详细越好,非常感谢大侠们!呵呵

楼主:
VCO单元

VCO单元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大侠们。刚上传图片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导致上传失败。图片中Vp接的是VDD,Vn接的的是VSS。恳请赐教,越详细越好。万分感谢。

网友:
VP 应该接的是VDDVCO,通过调整这个电压来调整VCO频率。 M1和M3是反相器,M4是latch,M4来提高clk的下降速度,减小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Vp接的是VCO的控制电压,工作原理能不能再详细点。比方说给我具体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
拉扎维中文版教材Page415讲压控振荡器一节,就是图14.42讲的输出时间常数可变的差动对电路加上了M4,M5,其中M4,M5是交叉耦合对构成的可变负电阻负载,那一节里也有讲的。好好看看教材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哎,这是典型的结构,自己仿真一下,看看节点的变化

网友:
没觉得这个结构好在哪儿。常用的是另一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高手的指导,现在感觉有点眉目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5-08-13):
kan bu dao nei rong

网友:
其实这种结构主要是为了减小VDD变化对于输出频率的影响

网友(2015-11-18):
回复 楼主:
楼主,求分享,有这种结构的相关文献吗?请问Kvco怎么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请问另一种是什么结构,优缺点是什么?
二、maneatis的自偏置结构在工业界用的多吗?
     这种结构的优点是:f 范围大,带宽随 f 变化,抑制电源噪声,还有其他? 缺点是什么?
     题目中说与工艺无关,能否解释下?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2016-11-08):
回复 网友C:

您好 我想问一下,大多数都用什么结构呢?就是您说的另外一种结构 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2017-05-08):
大神 能和我聊聊不 对环形压控振荡器 的结构选择 和 参数设计 有点迷茫

网友D(2024-12-05):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相关的论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相关的论文吗?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 DLL-based frequency synthesizer for UWB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