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抽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0-12):
我将标准单元中的ADDF单元中版图的输出级(S,CO)去掉原有的两个方向器(相当于S和CO输出与原来相反)。抽网表后进行抽库,但是库中有个别延时列表数据出现了异常,变得很大,我用spice仿真的数据跟其中对不上,但是其他数据又是正常的。而且出错的只在positive_unate的延时(对应原来单元为negative_unate)的延时。现在完全没头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指点!!!
还有,在siliconsmart抽库过程中,能不能写出他仿真的spice网表啊??我只找到了.sif文件,里面东西都看不懂啊

网友(2016-07-13):
进公司不用抽库了吧

网友:
可以产生网表文件,好像就在你所说的sif文件中,你在run脚本中加一句话    set intermediate file true  好像是这句  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可以产生网表文件,好像就在你所说的sif文件中,你在run脚本中加一句话    set intermediate file true  好像是这句  具体记不清了现在在家 没办法给你具体的指导  抱歉,你可以参考一下手册中 上面那个设置中间文件 的具体语句

网友:
两个方法:1、找一个功能一样的单元(s,co与原ADDF反相的)导入生成inst文件,修改对应参数
                2、直接改以前的inst文件,把与s,co相关的改成反相,这个容易出错。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0-03-20):
借楼问一下:网表文件用calibre PEX 提取的hspice格式网表,如果提取C+CC的网表是char库成功的,如果提取的RC的网表,他一直报错,不能提取成功,请问是什么问题?
另外如果char库是针对FF的lib,那么在PEX这一步 XRC include的文件是不是也要FF的参数,而不是typ的参数。谢谢!

网友A:
如图所示错误提示: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错误提示: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