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安装和破解Hspice啊?

楼主(2014-10-12):
在下刚入门,安装2003版本的hspice是失败了,于是找了2010版本的还是不行。我的安装和破解方法是这样的:
1.按照安装提示一步一步安装完Hspice (安装目录全是英文目录的)
2.在环境变量里添加了 LM_LICEMSE_FILE 变量,并且把license.dat 的路径也添加进去了。
求教各路大神我安装方法错了,还是说 这个license.dat有问题?

网友:
1.        使用附件的Synopsys.src替换EFA LicGen 0.4b\packs目录下的Synopsys.src
2.        利用LicGen.exe生成 第一个文件license1.dat
选择Ethernet,点Generate,产生文件,保存为hspice.dat
3.        在windows cmd,键入:sssverify.exe  hspice.dat
得到SECRET DATA
4.        在windows界面下,双击KeyGen.exe填入上一步得到的SECRET DATA和第1步中得到的hostid。
点击Generate之后在本目录下会产生一个license.dat文件。
5.        将license.dat文件里的FEATURE后面所有内容拷贝至hspice.dat的第二行之后保存。
6.        设置LM_LICENSE_FILE指向hspice.dat
7.        Ok!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这是怎么回事啊,运行不成功啊  !

网友(2017-03-30):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