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er直流仿真之后,用print 各器件直流参数得到的gm

楼主(2014-10-12):
如题,specter同时仿交流和直流,之后用ADE里的print各器件参数,这里的print出来的gm是我给的直流工作点处的gm吗?今天手工算增益总是跟增益曲线上读出来的数据相差很大。另外,以一个简单的差分放大器为例,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是由尾电流给分配的Id确定的,还是我加在两个输入管栅端的直流电平Vcm确定的?拉扎维的书上貌似说的是由尾电流确定,但是又说共模电平也会影响直流工作点,搞得我好纠结啊。

网友:
手算就是粗略的估算,跟仿真有差别很正常的,我觉得两者30%的误差都是正常的,如果计算正确的话,不必太纠结

网友:
增益是差很大的,器件其实没有LAMDA这个参数,我用一个管子反向仿真测了LAMDA,发现这个参数和VD都由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是高阻输出的话输出阻抗差和手算的不是一点半点。。GM倒是和手算的相差不算太大。。其实设计中更在意GBW,增益倒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东西,所以这个权衡一下就好。
然后,工作点是由尾电流管决定的。否则输入能改变工作点就没有输入范围这一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直流工作点由尾电流确定,共模电平在“输入范围”内是不会改变直流工作点的?也就是,共模电平不会改变输入管的跨导?那么我用1V的共模电平和2V的共模电平仿真放大器的增益,两种情况的低频增益应该相同?另外,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共模电平这个东西我一直有些不太明白,因为实际的运放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存在“共模电平”这种东西吧?共模电平是在数学上方便讨论运放输入两端信号才单独拿出来两个信号的“共模”部分,对吧?
举个例子,现在我有一个运放当做比较器来使用,这个比较器的两端输入最多不超过200mv,但是我要仿这个运放的开环增益,现在我的共模电平设置多少?仿真应该是仿实际情况对不对?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输入共模的话,是的
输入范围有那么大的话相差不大
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问的问题有点混乱,重新整理一下,请再回答一下:1、就是说,直流工作点由尾电流确定,共模电平在“输入范围”内是不会改变直流工作点的?
2、也就是,共模电平不会改变输入管的跨导?
3、那么我用1V的共模电平和2V的共模电平仿真放大器的增益,两种情况的低频增益应该相同?
4、另外,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共模电平这个东西我一直有些不太明白,因为实际的运放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存在“共模电平”这种东西吧?
5、共模电平是在数学上方便讨论运放输入两端信号才单独拿出来两个信号的“共模”部分,对吧?
6、举个例子,现在我有一个运放当做比较器来使用,这个比较器的两端输入最多不超过200mv,但是我要仿这个运放的开环增益,现在我的共模电平设置多少?
6、仿真应该是仿实际情况对不对?
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是
2、输入共模电压改变不会改GM
3、输入范围内一样,开环会有一点小差距
4、当然是存在的
5、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重新翻一下模电课本
6、按实际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书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看了很多资料和书但是总觉得理论和实际仿真之间有差距,这些问题是在做仿真的时候自然而然形成的,书上不会讨论这么“奇怪”的问题,也许在作者眼里,这些都不是问题,而是自然大家就应该知道的,我需要有人直接告诉我。

网友(2015-08-04):
回复 1# fightshan 你好我是刚学习集成电路的的,能加个qq方便请教下一个问题吗?希望能相互学习,交流qq:1041641719

网友(2018-04-23):
手工计算短沟道能差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