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PSK、QPSK调制的载波问题???

楼主(2014-10-13):
如题,在用基带二进制数据对载波进行BPSK或QPSK调制时,载波到底使用正弦信号还是方波呢?这两种波形用来携带调制信息有什么区别?完成BPSk调制后是否仍需做上变频进入发射通道?

楼主:
补充一下:什么时候确定使用多少个周期的载波表示一个二进制码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用基带二进制数据对载波进行BPSK或QPSK调制时,载波到底使用正弦信号还是方波呢?

这两种波形用来携带调制信息有什么区别?
完成BPSk调制后是否仍需做上变频进入发射通道?

你这3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在数字基带做IF 上变频
如果是纯调制,+-1的数据经过DAC给外面的RF做一次上变频 ,那么调制时候用的就是方波
如果既需要调制,又需要变频到2M 或者10M 左右的中频信号,那么在FPGA里面,需要先用NCO 和调制好的+-1做一次乘法,DAC输出就变成了一个正弦信号
以上2个方案分别是一次变频发射机结构 和 两次变频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
那么在什么时候由基带数据来决定载波的相位变化是0和180°呢?会不会把载波调成45°和 135°相位呢?我有点混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BPSK 信号来说  0 1  只是代表相位有180的旋转就可以  所以 45度和135度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两个相位也可以表示bpsk信息,但是如果有要求要用0和180就不好弄了?另外一个0、1bit的码元,调制时占用多少个周期的载波是怎么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