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天线效应

楼主(2014-10-13):
天线效应应该怎样避免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
物理层验证的时候会有提示,避免的话应该就是防止有细长的金属体接触到mos管的gate,不然会击穿氧化层。

网友:
跳线,往高层跳线。

网友:
一般工艺库会提供一个rule 你把他source进去 一般跑出来结果都不会有天线效应,有也是个别,往高层跳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