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这个数学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10-13):
版上高手们,大家好,LZ有一个数学问题,没想到好的实现方法,困扰很久,特发帖求助。
劳烦各高手们花费几分钟看看,也帮我想想更好的办法,十分感谢!

reg [13:0] m;
reg [3:0] n,k;

m和n均从上一步计算中求得,n<9。
求解k,使得k是满足 15*(2^k)< m 的最大整数,且k<n。

要求用verilog或VHDL实现且代码可综合。

LZ想了一个最笨的办法,但是耗费时钟周期太长,办法如下:

1. 求解m的比特深度bd,就是非0的比特位宽(如m是14'b00_0110_0011_1110,求得比特位宽为11)。这一步耗费4个时钟周期。
2. 将m非0最高4位与4'b1111比较,如等于4'b1111,k取bd-4,如小于,k取bd-5(如m是14'b00_0110_0011_1110,高4位为4'b1100,比4'b1111小,故k取11-5=6)。这一步耗费5个时钟周期。

版上高手们,LZ这个最笨的办法耗费周期太长,严重影响计算速度。大家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期盼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用ROM表怎么样 m,n作为地址,K输出。地址线总共18位,这样的话ROM表挺大的,如果用2个9位的并行处理不知道能实现不,感觉应该可以。比如m[8:0]为一个ROM的地址,{n[3:0],m[13:9]}为另一个ROM地址,两者的输出经过一个逻辑组合或判断得到最终结果。2个ROM具体还得想想

网友:
*2^k等于左移。
最多11次比较。
00000000001111 <? m
00000000011110 <? m
00000000111100 <? m
...
11110000000000 <? m
剩下的就是比较或者排序算法了。

可以用分治法,相当于看m在这11个数组成的11个区间的哪个部分。
先比较m是不是大于中间的点,比如
000000111100000 <? m
对结果判断后继续2分。
大概可以把比较器的个数降到4到5个。

对这4到5次比较,可以用串行的方式实现,也可以用并行的方式实现。

网友:
不怕资源浪费的话,k就16种情况。。。

网友:
1. 计算出m中第一个1的位置, 比如第M位: 0...01x...x
2. 然后有四种可能:
        1) 0...010xxx...x : k = min((M-1), n)
        2) 0...011xxx...x : k = min((M-2), n)
        3) 0...0111xx...x : k = min((M-3), n)
        4) 0...01111x...x : k = min(M         , n)
如果timing够就1拍,如果不够就2拍

网友:
第4个case好像有点问题,因为要求15*(2^k)< m, 没有等于
那么m=0...01111x...x还有两种情况:
1)x...x 不全为0, 那么k = min(M, n)
2)x...x 全部为0, 那么k = min((M-1), n)

网友:
晕,有四种情况又写错了:
         1) 0...010xxx...x
         2) 0...0110xx...x
         3) 0...01110x...x
         4) 0...01111x...x

网友:
求指导,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步求解第一个1的位置,也就是我说的求解该数的比特深度。我想的解决办法是用LZC(Leading zero counter)算法,求出来最少都要4个周期了。如果想很好的满足时序,个人觉得一个周期求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n<9,k<n,那么k不是只有0~7么,对m右移k位和15比较,按最大的算,最长时间是8个周期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时钟周期是多少,lzd逻辑的timing是多少,根据我的概念,lzd应该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