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erce晶振一端连接到放大器,用电容AC耦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10-13):
最近看Pierce晶振,晶振一端连接到放大器时(也就是接到MOS管栅极那端),有的直接是DC耦合,有的用电容AC耦合,请问AC耦合有什么作用?好处?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晶振自身输出直流点在后级放大器正常工作输入直流范围内时,就直接DC耦合,不在时,为防止对后级直流点的影响就用AC耦合,后级电路同时外加直流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体自身有直流工作点么?它是那个放大器给它定的工作点啊。

网友:
还以为你说的放大器是晶振电路后面的方波整形电路。。。
晶体一端串联电容后再接栅端,个人感觉此电容最后还是作为对负载电容的贡献(可分析交流等效电路),应该是与调整振荡频率或是限制流过晶体的电流,降低驱动能量从而防止晶体损坏(虽然一般是加限流电阻)有关吧
最好把你的电路贴出来或是指明你看到的这种电路的来源,以便分析讨论

网友(2014-11-24):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加直流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AC couple,这个电容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2016-04-27):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6-06-12):
回复 1# cybjut 楼主,现在知道用电容AC耦合的作用了吗?如果知道能给我指点一下吗?不胜感谢

网友:
AC couple的主要目的不在于couple,而在于分压,

网友(2016-08-23):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电容只要是为了隔直流,屏蔽外界对 反相器直流工作点在干扰吧。

网友(2023-06-19):
DC耦合可以省去驱动AC耦合的这个电容负载,但是需要输出的正弦波共模点和后端buffer的共模点一致,才能保证后续输出时钟的相噪性能(因为影响了翻转电压阈值的话,会带来相噪的恶化);AC耦合可以避免dc点设置的不同,降低设计难度同时可以支持外部时钟加入避免起振电路失效时没有时钟输出(DC耦合下外部时钟要求更高),但是给起振电路添加了负载电容,设计时需要计算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