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为何要把set_max_area和set_max_total_power设为零

楼主(2014-10-13):
#****************************************************
# area and power
#****************************************************
if { $area_switch == "true" } {

set_max_area     0
}
if { $power_switch == "true" } {

set_max_total_power 0 uw
}
为何这是要干嘛,当然脚本里面这句话其实是不执行的因为,$area_switch=FALSE,$power_switch=FALSE,但是我是想问弄成这样是要干嘛,如果用的话什么时候用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标值,那么何时让这句话执行呢

网友:
就是尽量做到最好的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永远不会执行的?只是告诉我们要朝着最优的目标前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timing不太紧的时候吧,它才不会因为优化这两个而影响了本来就收束困难的timing

网友:
面积功耗开关打开,工具就会执行啊,往着使这俩个达到最好的目标值去努力,当然也永远打不到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u ga.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どの会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未毕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伙子不错~回复